20kw永磁同步电机负载2kw,是不是意味着耗电量2kw

楼主(2021-04-09):
永磁同步电机20kw,负载很小,大约只有2kw,是不是一小时耗电量只有2度电左右?请大神指导

网友:
看系统的,元件有效率,有损耗

网友A:
我觉得不对,还要加上电机运动的自身消耗。比如从家里走路去公司,背着10kg的书包和或者背着1kg的书包,消耗肯定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背的话,你自身消耗也有。

网友B:
基本上不是,即便好点的电机,20%的空载电流也要4kw,也就是说最少4+2=6k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不是,即便好点的电机,20%的空载电流也要4kw,也就是说最少4+2=6kw左右。

请注意问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问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啊!

啊,我还以为异步电机呢。同步的没用过。

网友:
电机只要通电,就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按系数折算吧,比如空载什么的。工作负载再往上加

网友:
围观一下,另外如果不懂得话可以直接问厂家

网友:
占个座,等待专家正解

网友:
铁损和铜损

楼主:
举个例子,电动汽车电机功率160kw,百公里耗电量15度电等于15kw电机功率,160kw功率只用了15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我还以为异步电机呢。同步的没用过。

举个例子,电动汽车电机功率160kw,百公里耗电量15度电等于15kw电机功率,160kw功率只用了1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对,还要加上电机运动的自身消耗。比如从家里走路去公司,背着10kg的书包和或者背着1kg的书包,消 ...

举个例子,电动汽车电机功率160kw,百公里耗电量15度电等于15kw电机功率,160kw功率只用了15kw

网友D:
你这是在脑筋急转弯吗,15kw跑一百公里 跑一年用多少度电,160kw跑一百公里用一分钟用几度电
160kw额定跑100公里 15度电,只能说明它跑了5分半用了15度,它跑10分钟用了15度电,只能说明它用了80kw
拿两个不同的物理量比较,能比出来么
按你的电车算,耗电量又不只是电机和负载,电池损坏,照明、电控系统、散热风扇,蓄电池等等有电通过的地方就消耗。
就像灯泡,它除了发光还会散热,节能灯为啥相同亮度下节能,除了白光什么的,还不是因为散热少,以前的灯泡都可以烤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在脑筋急转弯吗,15kw跑一百公里 跑一年用多少度电,160kw跑一百公里用一分钟用几度电
160kw额定跑1 ...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举的例子不恰当,因为车辆在上陡坡可能需要100kw,下坡可能5kw,言归正传,如果一台20kw永磁同步电机在很轻的负载,(比如大约2kw的负载下)运行一小时我想是不是耗电量2度多点,这个我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举的例子不恰当,因为车辆在上陡坡可能需要100kw,下坡可能5kw,言归正传,如果一台20 ...

耗电量=负载功率2kw/此时电机效率*1h+电控系统损耗功率*1h>2kwh一般(速度模式)都是负载多大,电机出力多大,力矩和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电量=负载功率2kw/此时电机效率*1h+电控系统损耗功率*1h>2kwh一般(速度模式)都是负载多大,电机出力 ...

受教

网友:
这也要看电机负载多大了???

网友:
大电机低负载比小电机正常负载效率要低,可以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