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的装配图如何添加各个零件的引线和序号

楼主(2021-04-09):
比如用solidworks画了一个装配图,怎么用引线画出各个零件序号,就和下图一样。

网友:
我是图

网友(点评):
你不是图

网友(点评):
他就是图,哈哈哈

网友(点评):
大耳朵图图?

网友:
工程图中 注解/零件序号

网友:
有自动序号也有手动序号,可以百度一下,有详细的说明,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明

网友:
楼主下面没有了

网友:
装配体生产工程图后,你放一个你想要的三维视角的图,然后点自动零件序号,就出来了,这个三维视角的图可按你的要求改成线条型或带边线上色型。

楼主:
|zc270948318发表于 04-09 13:36装配体生产工程图后,你放一个你想要的三维视角的图,然后点自动零件序号,就出来了,这个三维视角的图可按你的要求改成线条型或带边线上色型。
不是工程图,是画好的装配图或者零件图,在它上面引出线并标注序号,就比如论文中的图片,需要在下面写上序号

网友:
插入-注释-阴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工程图,是画好的装配图或者零件图,在它上面引出线并标注序号,就比如论文中的图片,需要在下面写上序 ...

工程图中也可以做到你装配图中的那带色模型的标注,装配图中是可以标注,很少用这个标准,都不记得了,百度肯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工程图,是画好的装配图或者零件图,在它上面引出线并标注序号,就比如论文中的图片,需要在下面写上序 ...

PMI吧,工具栏菜单栏找找

好像solidworks 里叫MBD

好像是2015以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