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减速机的时候,减速机的最大输出扭矩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1-04-09):
请教各位大神,设计减速机的时候,减速机的最大输出扭矩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减速机铭牌上没写吗

网友:
计算所得。

网友A:
设计减速机,就是说你还没有一个减速机,那么最大输出扭矩就是设计指标,也就是需求,你设计出来的减速机需要满足这个需求。至于这个需求是怎么来的,那得问需求方。
如果你要说的是选择减速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屈服强度/安全系数

网友:
如果是设计减速机  那么你需要考虑的是安全系数和校核强度   在最大限度下的减速比情况下  以及乘以减速机的损耗  才是你最大扭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减速机,就是说你还没有一个减速机,那么最大输出扭矩就是设计指标,也就是需求,你设计出来的减速机需 ...

请问一下,图片中是我们公司经常用到的减速机型号,他这里有三个输入功率是啥意思?4极6极8极都一样吗

网友:
同一个型号的减速机可以配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机输入功率当然就不同了。至于你说的468极,指的是电机的磁极数,转速不同,分别对应1470,960,710r/m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图片中是我们公司经常用到的减速机型号,他这里有三个输入功率是啥意思?4极6极8极都一样吗

同一个型号的减速机可以配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机输入功率当然就不同了。至于你说的468极,指的是电机的磁极数,转速不同,分别对应1470,960,710r/min

网友:
倒推啊,最大扭矩可以是设计目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型号的减速机可以配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机输入功率当然就不同了。至于你说的468极,指的是电机的 ...

可是级数不同扭矩也不同,比如上图这个减速机配29kw的电机,是适配所有极数的电机吗?

网友:
要看最大扭矩在什么工况?根据工况,联系公式T=9550*P/n计算最大扭矩。

网友:
一般电机上面的铭牌都会直接标注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级数不同扭矩也不同,比如上图这个减速机配29kw的电机,是适配所有极数的电机吗?

抱歉,我不能瞎给你说,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这款减速机样本。做得比较详细的样本一般都能很清晰地查到是否能够适配某个规格的电机,包括功率扭矩极数(三个参数有两个即可)等。如果你查不到,保险起见,可以打减速机厂家的电话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不能瞎给你说,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这款减速机样本。做得比较详细的样本一般都能很清晰地查到是否 ...

好的,谢谢

网友: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

网友(2021-05-27):
这种标准减速机的输出扭矩是不变的,你可以按输出扭矩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