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结构中的锐角尖角应该切掉?

楼主(2021-04-09):
如下图:这两个地方由于是斜角,如果只是切割成尖角,对焊接结构强度来说比较弱,应该切割成下面这样比较好吧?
这个细节是焊接工人自己处理还是图纸中要交待?

网友A:
一般图纸标注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图纸标注一下就可以

怎么说明?

网友:
不用管它,你出装配图纸的时候把主要尺寸标注一下就好,另外在明细标里标注好下料尺寸就行了,你要知道焊接的不是机器人,会变通的,

网友:
标注要焊接的地方就可以了,一般就是手工焊接,特殊的要进一步说明,比如点焊什么的
焊后处理有必要的话也要说明,比如打磨,是否热处理等
焊后尺寸一般要注明,以免发生大的偏差

网友B:
图纸上一定要交代,工人都是怎么好做怎么来。我有过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一定要交代,工人都是怎么好做怎么来。我有过教训。

是的,国内不注重局部细节问题

网友(点评):
注意细节又不能多给钱,什么烂事都赖到工人头上也是醉了

网友C:
没必要考虑得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考虑得这么细

那如果工人没有打磨这个地方,是谁的责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工人没有打磨这个地方,是谁的责任?

这就看设计者的要求了,你要求保证某一处的质量,那你就要给出解决方案或者说明达到的要求,你认为不重要当然可以不去考虑了

就像焊个板凳,给了大致尺寸结构型式,三个厂可能做出三种,但是无论哪种,板凳坐5个人也不会坏,设计者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无所谓
如果是个承重结构,要求50吨,那你每个地方都要考虑清楚,包括连接处用几条焊缝你都要说明,不然少一条没说明造成缺陷怎么办
正规情况肯定都要说明清楚的,因为你能保证按你的要求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工人没有打磨这个地方,是谁的责任?

先不说工人是否能按图施工,首先问一下真的有必要做成这种形式吗?你想要的形式相当于一个坡口,理论上确实有坡口焊接强度更大,但一般情况这么大的角度没坡口也没问题,如果一定想加坡口,倒是图片上槽钢翼缘的对接焊缝应该开坡口。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形式施工那就做个详细图说明,不过工人能不能照做就不一定了,反正焊完之后你又看不到,而且这种结构也不太可能因为少了一个坡口就断掉

网友:
没有特殊的使用要求,就不用管它了,工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只给出焊接后的尺寸图就行了。这种对接方式,开不开坡口,对焊接后的性能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图2看得不是很明白,图2到是可以开坡口。

网友:
不知道,没去过大厂,小厂是和车间沟通一下,这是小厂的优势

网友:
图纸应该是产品的【真实反映】,想要什么样子的产品,图纸上就要有相应的要求。

网友:
最好切掉尖角。

网友D:
我是搞结构的。我做设计的时候,会按最下面的型式画零件图。

做工艺的时候,如果设计图画的是尖角,我会画零件图给工人,下料时去掉尖角。

网友:
我见过这个地方 切个豁口的。这个尖角切掉会不会影响了受力,本来三面有焊缝,变成只有两面有焊缝,那怎么行?切个豁口,释放焊接应力,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实物会打磨成钝角,面接触以后才能实现焊接无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搞结构的。我做设计的时候,会按最下面的型式画零件图。

做工艺的时候,如果设计图画的是尖角,我会 ...

这样的一截型材你们也出零件图?凡是两端不是90度切割就出图吗?

网友E:
最好标注切割尺寸,不然工人可能会选自己方便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标注切割尺寸,不然工人可能会选自己方便的来

如果工人不知道切割,肯定要出图的

网友:
对焊后强度来说没啥影响

网友:
1.槽钢那个,按正常下料方式,本来就应该是图二带坡口的形式.  2.方管那个,处理成坡口并不比尖角加大焊角强度高,没必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