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加工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21-04-09):
缸筒加工需要注意哪些细节7 W; }2 X7 Q* w9 y: Y

网友:
莫要看错图纸

网友:
莫要拿错砂条

网友:
见到最多的就是长筒干成鼓形的,这个是要特殊注意的

网友:
不上图吗?什么缸?

网友:
加工件需要图纸才能知道具体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
首先是工艺排序要合理,其次设备的选用不出错,最后产品的图纸精度要合理,否则零件做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