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加工请教

楼主(2021-04-09):
请教各位大佬,此种没贯穿的内花键如何加工?最好能贴个图看看,盼复!

网友:
制作电极,然后电火花加工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电极、插齿等

网友:
像这种小型的零件的内花键,最好的办法就是粉末冶金成型.

网友:
量少,电火花,量大插齿,但要改结构

网友:
要不?请教下套筒扳手厂家?

网友:
粉末冶金压制有困难,留退刀槽加工可以,不能留退刀槽时电火花可以

网友:
大批量的话找冷镦机打毛坯,把花型直接打出来你们在加工

网友:
电火花腐蚀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