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单实体怎样拆分成多实体

楼主(2021-04-09):
我是做钣金行业,比如客户发来的文件是一个实体,我这边怎样把他拆成多个实体,单独打开来出工程图。

网友A:
sw有删除面和分割,分割完进入工程图。
1.拉一个主视图出来,选中它,左边参考配置里有个选择实体,点进去选择分割后的实体1,(先不投影其余视图)。
2.复制左边设计树的图纸1粘贴为图纸2,切换到图纸2后再选中视图,重复选择实体的操作,选择实体2,视图就变成实体2的图了。
3.其余实体操作一样,所有实体各自有一个图纸后再统一出完整的工程图。

网友B:
发给你的是什么文件?
那三个实体是否都是连接着?
如果发给你的是UG的源文件
三个实体是各自分开着的
那么你可以试一下移除参数
再另存为一下
不然你就想办法把客户的实体分开
再移除参数另存为

网友C:
楼上两家,一个说SW,一个说UG,都不看看这是INV板块的吗?不过哪个软件无所谓,思路都基本一样的。INV环境单实体,如果有模型数和参数,你可以试着在步骤上改成新建实体。如果没有,就想办法切割。或者衍生了,直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删除面和分割,分割完进入工程图。
1.拉一个主视图出来,选中它,左边参考配置里有个选择实体,点进去 ...

inventor和SW软件毕竟不一样,sw我知道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就是想问你下啊inventor怎样达到,sw虽然没怎么用,但还了解过一些的。 我自己也查过百度,但是没找到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的是什么文件?
那三个实体是否都是连接着?
如果发给你的是UG的源文件

发来的是一个实体,我可以把它切除成三个没有连接的零件,三个零件虽然没有连接,但还是一个实体,不知道怎样把他分成多个实体,不知道inventor怎样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家,一个说SW,一个说UG,都不看看这是INV板块的吗?不过哪个软件无所谓,思路都基本一样的。INV环 ...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其实我想问的是,向这样三个没有连接的零件,有没有什么功能直接生成三个实体或者单独拿出来,(在原有零件上新建实体,和另存再切除,是可以达到,就是麻烦一些,毕竟我已经把他拆成了三个没有连接的零件, 有没有什么功能可以直接把其中一个零件单独拿出来,衍生没有试过,可以达到吗)  这个软件就开始师傅带过学了一段时间,后面一直是自己摸索,怕有些功能没学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其实我想问的是,向这样三个没有连接的零件,有没有什么功能直接生成三个实体或者单 ...

你把零件和实体的概念搞反了吧?一个零件是一个文件。零件里的三个分支,是三个实体。既然分开了,就更好办了。
比如甲零件有3个实体,A,B,C
新建零件乙,点功能卡里的衍生,选择甲零件里的一个实体,或多个实体。
出工程图时,以零件乙出。
衍生功能是INVENTOR非常好的机制,你要熟悉。不仅可以衍生某个实体,还可以衍生FX里的参数,或者某一草图,或者衍生实体时,转化选择曲面体,然后做关联设计。
总之,衍生是INV的灵魂,是自顶向下,联动关联设计所依赖的主要功能。

网友:
土办法就是拆分后再求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其实我想问的是,向这样三个没有连接的零件,有没有什么功能直接生成三个实体或者单 ...

可以的。inventor 有这个功能。在那个零件或者装配体环境中 选中你想要单独的尸体,点击生成就好喽。不过需要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