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点的变形比b点大

楼主(2021-04-10):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火车和梁体受力分析,受力仅有重力。双方都是碳钢材质,为什么a点的变形大?这个是真实的应变还是我的模型有问题?

网友A:
感觉跟杠杆放大有关,b处靠近的支柱是杠杆支点,而a处和你受力点关于b处支柱对称。

网友(点评):
神他妈的杠杆,你知道这是材料力学吧

网友B:
感觉你做的乖乖的  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设置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杠杆放大有关,b处靠近的支柱是杠杆支点,而a处和你受力点关于b处支柱对称。

我也是这么推测就是不确定啊。也怀疑自己的模型。不知道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做的乖乖的  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设置的不正确

是不是我调整了最大最小点,所以你才看的跟平时的不一样?

网友:
右边两个柱子没加固定约束啊

网友C:
右边的没约束,那右边就是悬臂梁了,当然此处变形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没约束,那右边就是悬臂梁了,当然此处变形大了

我约束了,只不过画面上简示了。这一点上我觉得约束与否都会是这个变形。就是不知道模型或者过程是否正确。

网友:
我建议你把那个火车压缩,改为在那个位置给他一个力,你在看看

网友:
还有你最右边的红色箭头是啥

网友:
用连续梁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要看约束条件吧,真实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
从图片看第2和3的支撑柱子的约束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这是因为两者的支点不同,受力的地方没有支撑变形会加大!

网友:
整个梁从两端开始计算:1/3--1/4处弯矩为零,所以A点比B点弯曲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