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空心物体进行3D打印-简单说明

楼主(2021-04-10):
镂空模型可以为您节省金钱,材料和时间。通过三种简单的方法来学习何时对3D对象进行镂空以成功实现打印。

Lower the Volume

轻松查看不同的填充密度(来源:3Deee)

您是否想过挖空模型是一个好主意吗?好吧,简单的答案是,由于3D打印是一种基于批量的生产技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打印的镂空几乎总是有好处的。镂空可以节省您的打印材料,时间和金钱,当然可以改善打印效果。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FDM,SLA,DLP和 LCD(树脂)打印的常规打印效果。然后,我们将重点介绍三种镂空打印件的主要方法:使用切片器,花瓶模式或建模程序(我们选择“ Meshmixer”作为示例)。最后,我们将讨论何时挖空以及挖空多少的一些注意事项。

如果您有一个模型想要镂空而又不想自己处理,请考虑将您的打印需求外包给我们的3D打印服务市场Craftcloud。

到此为止,让我们进入镂空的基础知识。

塑料与树脂

FDM打印的部件在左侧,SLA在右侧(来源:Formlabs)

根据打印材料和3D打印技术,有多种原因需要使打印空化。让我们仔细看看。

塑料
对于FDM打印,最常见的打印材料是PLA(塑料)。由于塑料比树脂便宜得多,因此,当想要增加模型的重量或强度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空心多少,制造商不必担心成本。除了时间和金钱方面,任何时候只要您的模型在打印的任何位置都具有较大的表面积–掏空是个好主意。

树脂
当涉及SLA,DLP和LCD技术时,它们都是基于树脂的3D打印,并且可以通过镂空模型极大地受益。众所周知,与类似数量的塑料相比,树脂可能会非常昂贵。因此,大多数使用树脂进行打印的用户希望在不影响打印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使用量,这从逻辑上讲会导致空心化。

常见的树脂印刷品是缩影,半身像和其他美学模型。即使考虑模型的强度,通过调整填充密度,仍然可以节省大量材料并改善打印质量。

现在,让我们进入可用于空心3D打印的三种方法。

方法1:切片器

填充为0%的空心花瓶(来源:Pranav Gharge,通过All3DP)

切片器方法很容易做到。模型通常设计为完全实体,切片器中的“填充”设置是您可以调整打印浓度水平的地方。

调整填充量时,考虑要打印的内容很重要。FDM和SLA模型的填充密度对3D打印对象具有类似的影响。

让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免费和流行的切片器软件Cura的最新版本对模型进行镂空 。您只需更改对象的填充即可轻松更改对象的密度。这种方法很方便,不需要额外的预处理或后处理。

好消息是,如果您碰巧使用其他切片器软件,则过程或多或少是相同的。

逐步

填充量为20%的花瓶(来源:Pranav Gharge,来自All3DP)

1、将模型加载到Cura中。
2、如果您使用建议的设置,只需使用滑块调整所需的填充。
3、如果要进一步控制填充和其他设置,请选择自定义选项,然后会看到其他打印设置。
4、单击“填充”选项,将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在这里,您可以调整与模型填充密度相关的各种设置。也有许多填充样式可供选择。
5、输入所需的值,切片并保存模型以进行3D打印。
这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愿意,您可以比较各种填充密度下的时间和材料差异,以了解每种可以节省多少。一个好的起点是从10%到15%。

方法2:花瓶模式

花瓶是花瓶模式下镂空的明显模型(来源:hakalan via Thingiverse)

花瓶模式与我们在上方看到的用于填充模型的填充选项非常相似,只不过在这里,我们仅处理单壁壳体的厚度。(通常,我们可以将壁厚设置为所需的值。)

花瓶模式非常适合印刷花瓶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它也可以用于雕塑,火箭和任何类型的容器。

请注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打印具有连续横截面面积的模型,因为不会从一点到另一点缩回材料。从模型的开始到结束,细丝就像一条单线。

逐步

1、将模型加载到Cura中。
2、打开“自定义设置”选项。
3、选择“特殊模式”,一个菜单将下拉。
4、启用“螺旋外部轮廓”和“平滑螺旋轮廓”选项。
5、切片模型,就可以进行3D打印了!就这么简单。

方法3:Meshmixer

在Meshmixer中挖空了一只兔子(来源:Pranav Gharge,来自All3DP)

Meshmixer是3D打印最受欢迎的免费程序之一。出于我们的目的,Meshmixer为用户提供了将整个模型挖空的选项,还允许用户选择对象的壁厚。

与切片器填充方法不同,Meshmixer允许您通过更改壁厚来调整对象的壁强度。另外,在进行SLA或DLP打印时,您可以直接指定排放孔的位置和大小。

逐步

1、导入所需的3D模型。
2、从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编辑”选项。
3、选择“中空”选项。
4、从偏移距离滑块指定壁厚。
5、如果使用树脂打印,请选择孔数和孔尺寸。
6、单击“更新空心”,然后单击“生成孔”。将生成具有您设置的参数的模型。
7、接受模型,然后以您喜欢的文件格式将其导出。

注意事项

模型中的逃生孔(来源:i.Materialise)

当然,掏空并不总是完美的。在决定是否应该挖空模型以及减少多少时,要牢记以下几件事:

表面光洁度:确认您的挖空量不会影响模型的任何表面特性。您将要确保提供足够的壁厚,以使模型在适当的区域内具有多孔性。
强度:模型的强度取决于填充密度和壁厚。为了确保模型具有足够的强度,您需要提供足够的壁厚,尤其是在降低填充密度的情况下。
出口或排水孔:打印FDM型号时,无需担心排水孔。但是,当涉及到树脂印刷品时,出口孔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会有材料卡在模型中。某些切片机软件程序(例如ChiTuBox) 是专门为基于树脂的打印方法而设计的,可以帮助您制作正确的排液孔。
开放式与封闭式设计:某些模型根本无法完全剔除。很多时候,模型内部的填充对于支持任何悬垂都是必需的。同时,您不必打印完全实体的模型。最好的方法是在中间:使用足够的填充来支持任何悬垂,但是不要过多,因此您仍然拥有一个相对轻量的模型。

End Empty

3D打印的雪花玻璃球是空心印刷的一个很酷的项目(来源:YouTube的3E)

现在,您知道使用3D建模软件对打印进行镂空是多么容易,并且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后处理步骤。既然您已经掌握了所有基础知识,那么就不要害怕被砍伐!

(主要图片来源:通过Thingiverse的BCN3D)

机翻 原文链接  https://all3dp.com/2/how-to-3d-p ... s-simply-explained/  作者  Pranav Gharge

网友:
这机翻挺好。

网友:
3D打印零件的价格和注塑零件的价格有多大差别?

网友:
这3D打印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