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孔中心符号线问题

楼主(2021-04-10):
SW腰孔的中心符号线,正常插入应该是图1的状态,后面零件 尺寸有变动,改了后,图纸上腰孔的中心符号线变为图2的状态,删除后重新插入,或是重新出工程图,都不能改过来,一直为图2的样式,求教怎么修改?

网友A:
把原来的中心线删了重新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中心线删了重新生成

试过,无效,包括删掉工程图,重新出图也是,一样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无效,包括删掉工程图,重新出图也是,一样无效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一般都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一般都是这么操作的

现在这么搞得,标不了正中心那个符号线,没法标注定位尺寸

网友B:
你就不能在标准长孔中心线的时候在右侧自己设置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在标准长孔中心线的时候在右侧自己设置一下吗

你是说这?不管用,设置无效

网友:
你说无效就放上模型和图纸呗,我们总得试试才知道哪的问题吧。。。
放图和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不管用,设置无效

无效?那你图纸能不能标注上?你看下你的模型草图是不是标中心符号了,然后看下草图是不是处在显示状态

网友C:
你的腰圆孔动没动?有的版本只能标注SW自带草图命令画出来的腰孔,自己画的草图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效?那你图纸能不能标注上?你看下你的模型草图是不是标中心符号了,然后看下草图是不是处在显示状态

之前都没问题,图1图2 都是一个零件,后面再打开就变这样了,也没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腰圆孔动没动?有的版本只能标注SW自带草图命令画出来的腰孔,自己画的草图识别不了

之前都没问题,图1图2 都是一个零件,后面再打开就变这样了,也没动啥

网友D:
先要保证是用腰孔画的。

网友:
第二个图的中心线删掉,重做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保证是用腰孔画的。

图1图2都是一个零件,之前都没问题,后面3D图位置做了一些调整,重新打开工程图就这样了

网友E:
下面那张图里面少了一个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那张图里面少了一个中心线。。

少了正中间定位基准的中心线,插入不进去

网友(2021-06-12):
插入的选项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