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螺纹紧固胶用什么样的好

楼主(2021-04-10):
主要是自动化设备上的直线导轨、皮带轮等的螺丝紧固位置。请问下大家都是用什么强度的螺纹胶?是低强度还是中强度的?谢谢。
我们有遇到装配的时候员工没锁紧的情况出去螺丝松了,但是经常是没有证据的,除非是出去十台设备有一台松了就判定是装配人员的问题,但是为了一了百了,想用螺纹胶,有些装配师傅又说用了螺纹胶拆都拆不下来,又不想用。所以来问问大家都是使用什么样的胶水的。再次感谢。

网友:
螺纹胶一般常用的是厌氧胶,主要成分是聚氨酯,强度多少这我倒没在意过。

网友A:
不建议为了这个原因上螺纹胶,一是装配工作量变大了,二是不方便装上去后的拆卸,但是说拧不下来就是扯犊子了,拆拆装装扳手位容易损坏而已。三是螺丝都没拧紧就外发了,也会发生工人不上螺纹胶就拧螺丝的情况。买那种点了胶的螺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为了这个原因上螺纹胶,一是装配工作量变大了,二是不方便装上去后的拆卸,但是说拧不下来就是扯犊子 ...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是装配师傅一听说螺丝松了,首先不是怀疑自己没拧紧,而是怀疑设计人员没有设计弹垫没有设计点胶。其实大部分情况都是没拧紧,但是我没证据啊,上次开会还被生产主管指责我图纸没有标注点胶,所以我一气之下当场说以后我设计的但凡有点震动的地方一律打胶。虽说是气话,不可能真的全部都打胶,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调试完成后到出货前,设备所有螺丝重新拧一遍,用油漆笔做防松标记,那怕拧紧了,只要没做防松标记,都 ...

嗯,这个方法也提出来过,生产主管以没人做为理由推掉了。真是有点冒火。

网友C:
我们都是米思米买,搜螺纹胶,找这种耐油中强度型螺纹锁固胶就行。我们这也是出厂前再紧一遍,拿油漆笔做标记,个别高强度机构确实需要螺纹胶。我个人觉得,一般螺栓配弹垫,基本拧死了,很少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后就没装过机台了,难以估计要多长时间,只记得印象中以前给一台设备做防松标记要不了多久啊,一台 ...

其实说白了吧,我们这个生产主管不懂技术,只管生产,而且只看效率,要的就是速度快装出来,口头上说要别人装的好,其实是不太懂这个时间节点就一味的催速度,装配人员被催的毛了估计就会出现偷工减料的行为。打螺纹胶其实也是个无奈之举,也算是为了提醒员工把螺丝拧紧的一个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米思米买,搜螺纹胶,找这种耐油中强度型螺纹锁固胶就行。我们这也是出厂前再紧一遍,拿油漆笔做标 ...

谢谢,我查了下好像一般的小螺丝M12以内的用低强度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中强度的适用于M6到M20。我主要是应用在没用办法装弹垫和螺母的地方。

网友C:
可能行业不一样吧!我这边基本都是M6,M8。一些及其特殊的地方无法装平垫,就买专门的锁紧螺栓。螺纹胶也别点太多,不然真的很难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行业不一样吧!我这边基本都是M6,M8。一些及其特殊的地方无法装平垫,就买专门的锁紧螺栓。螺纹胶也别 ...

好的谢谢,我们研究下打算用低强度螺纹胶然后少点一点试试。

网友D:
低强度螺纹胶用点力就可以拆下来的,中强度拆下来就有点困难,高强度的基本就是破坏式拆卸的,我个人的感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强度螺纹胶用点力就可以拆下来的,中强度拆下来就有点困难,高强度的基本就是破坏式拆卸的,我个人的感受 ...

谢谢您的回复,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干脆只买低强度的算了。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大螺丝,大部分都是M8以内的螺丝

网友E:
我想问下你们的沉头孔里的螺丝一般上弹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你们的沉头孔里的螺丝一般上弹垫吗?

沉头螺丝孔里用内六角螺丝的时候一般都是不用弹垫的,实际上只要锁紧了一般的螺丝都不会松,除非震动非常大大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弹垫的位置,比如说直线导轨。

网友:
乐泰的会比较好一点的

网友:
我们用乐泰胶。

网友:
这事你就不能听装配的。

网友A: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10 15:00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是装配师傅一听说螺丝松了,首先不是怀疑自己没拧紧,而是怀疑设计人员没有设计弹垫没有设计点胶。其实大部分情况都是没拧紧,但是我没证据啊,上次开会还被生产主管指责我图纸没有标注点胶,所以我一气之下当场说以后我设计的但凡有点震动的地方一律打胶。虽说是气话,不可能真的全部都打胶,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哈哈,我感觉你这是推锅大会啊,可能原因谁都懂,不过这次先把锅推了而已,你一说都上胶就输了啊。我从来不鸟这些事,我就画图的,螺丝上不了可以找我,螺丝松了来找我,我就直接喷了,有震动不会上胶啊,有没有干过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感觉你这是推锅大会啊,可能原因谁都懂,不过这次先把锅推了而已,你一说都上胶就输了啊。我从来不 ...

我们这边的生产主管根本不懂技术,也不管这方面的东西,他的口头禅就是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反正出了问题都是你叫我这么干的。

网友:
单说螺纹胶,推荐乐泰,当然价格感人。

剩下的是管理问题了。

网友:
我是低粘度用在有可能拆卸的地方,用222,高粘度用在不准拆卸的地方,用277.简单粗暴点,

网友:
加个弹簧垫片和平垫圈,这些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