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成cad格式的时候 文字的字体怎么保持一致

楼主(2021-04-10):
当sw工程图转成dwg格式的时候  文字的字体出现改变,  与其他文字出现重叠。

楼主:
有大佬 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是不是少了某种字体

网友:
把字体改小就行了。你试试看改小到多少号就可以了再固定把模板都改小。

网友:
需要做字体映射 设置

网友A:
修改“安裝目錄\SOLIDWORKS\data\ttfontratiomap.txt”,在末端加入以下句子:
仿宋;0.8
另存dwg时候 选择使用 TrueType 字体

网友:
字体的问题,看你这字体怪怪的不常见,不好弄。

网友:
这个难保持一致,因为两个版本的字体不可能颜色一致!

网友(2021-06-12):
换字体测试吧,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安裝目錄\SOLIDWORKS\data\ttfontratiomap.txt”,在末端加入以下句子:
仿宋;0.8
另存dwg时候 选 ...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