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奥氏体不锈钢板料机加工容易变形

楼主(2021-04-10):
比如304钢板,相对于碳钢,铣平面、磨平面都很容易变形,极难保证平面度,线切也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认为是热敏感性强,线膨胀系数大。

网友A:
不锈钢轧制,尤其是冷轧产品,强度高,内应力大。即使是线割,其释放的内应力也会造成变形较大

网友(点评):
厚板一般是热轧板,比如10mm,回火再加工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轧制,尤其是冷轧产品,强度高,内应力大。即使是线割,其释放的内应力也会造成变形较大

热处理去应力后再线切割,一般不易变形了。但其他传统机加工,由于不锈钢强度高,加工时会造成较大的切割内应力,还是会变形较大的,应采取合理的工艺才可

网友:
不锈钢塑性大,切削时切削力大,工件夹紧时夹紧力要求大,个人认为主要是力的因素导致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希望看到权威详细的解释

网友:
是不是加工时产生大量的热导致的?加大冷却,减小吃刀量是不是能减小变形?

网友(点评):
加工厂普遍都这样说,肯定也都试过

网友:
主要是因为太硬了,外部承受外力后才会急易产生变形!

网友(2021-05-17):
奥氏体铬镍不锈钢包括著名的18Cr-8Ni钢和在此基础上增加Cr、Ni含量并加入Mo、Cu、Si、Nb、Ti等元素发展起来的高Cr-Ni系列钢。奥氏体不锈钢无磁性而且具有高韧性和塑性。但是,无锡供升金属制品的师傅介绍,奥氏体强度较低,不可能通过相变使之强化,仅能通过冷加工进行强化,如加入S,Ca,Se,Te等元素,则具有良好的易切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