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主动轮旁边的轮子是什么用?

楼主(2021-04-11):
如上图所示。我从网上下载的模型。是一个桁架机械手的设计图。
图中1是竖直方向的主动轮,轮子不动,齿条上下。
图中2是水平方向的主动轮,齿条不动,电机带滑板行走。
轮子1和2的左边都有一个比主动轮小一点的齿轮,而且是固定是腰型孔。这个齿轮有什么用处?百思不得其解。
我倒是有个猜测,但是我不能先说出来,免得让坛友先入为主,误导了思路。

网友:
锁止用的

网友:
图发过来看看

网友:
清洁加润滑用的?

网友A:
目测是维护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下手动调节X/Y的位置(一个直接驱动齿条X方向,一个驱动齿轮间接驱动齿条Y方向)

网友:
润滑用的

网友:
毛毡齿轮,润滑用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齿轮,后面有个注油嘴,是用来润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维护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下手动调节X/Y的位置(一个直接驱动齿条X方向,一个驱动齿轮间接驱动齿条Y ...

除了润滑这个看起来更靠谱。

网友:
没看懂左边齿轮的空间位置,以及他和右边的齿轮的关系。

网友:
很简单,一般齿轮齿条机构都是需要配润滑的,这两个小齿轮就是毛毡轮,通过给他注油来给齿轮齿条润滑的。

网友:
LZ自己的看法呢?

网友:
没接触过,有标准答案吗,学些一下。

网友:
五楼靠谱点,应该是手动模式用的

网友:
润滑的可能性最大,整个机构动力已经充足了。。。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B:
除了润滑这个看起来更靠谱。

就是润滑的,毛毡很软的,我们做的桁架都有一个这样的毛毡轮给齿条润滑

网友(2022-07-22):
为啥不是锁止用的

网友:
毛毡齿轮,接润滑油油管,配自动油泵,很多用齿轮齿条的多会用,地轨、桁架

网友:
感觉是润滑的毛毡轮,毕竟还有调节的腰孔。不过感觉锁止也有道理,我们这儿锁止一般一小段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