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审图

楼主(2021-04-11):
     图示一气动阀的结构示意图,该气动阀的功能是一单向阀与以节流阀(不调速)串联,节流阀用一节流口实现。

     工作时气体从左下边的管道进入,这一接口连接一固定容积的储气罐,当气体从进气口进入,在最大压力时将阀芯和弹簧向右推到最大行程,随着储气罐内气体的减少,压力也在降低。所以,该气动阀的阀芯慢慢向左移动,直到储气罐内的气体压力与大气压相同时,弹簧到达预压缩位置(安装位置),此时阀芯将进气口和出气口截断。

      出气口与大气相通。

     请大家看看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像是个安全阀吧,但是储气罐的气压能跟外界一样吗, 有个弹簧力的问题,
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个安全阀吧,但是储气罐的气压能跟外界一样吗, 有个弹簧力的问题,
不知说的对不对

工作时气流从储气罐,经过单向阀和节流阀拍向大气,当储气罐气压降到大气压力时,外界大气压与弹簧设定压力相同,此时,阀芯到达弹簧安装尺寸,也就是图示位置,进气口和出气口不同。

节流阀口还有一个设备,只是这个设备此时相当于一节贯通的管道。所以,叙述中没有提及。

网友:
出气孔在哪里?

楼主:
序号9那有一个很小的孔就是出气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时气流从储气罐,经过单向阀和节流阀拍向大气,当储气罐气压降到大气压力时,外界大气压与弹簧设定压 ...

我感觉储气罐的气压跟外界气压有点差别,单向阀封闭时,压缩弹簧还会有力顶着阀芯,应该不会达到双向压力相同时,弹簧也刚刚好用不上力。

网友:
谢谢分享。欣赏欣赏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成本高。一个单向阀+球阀就搞定的。

网友B:
个人见解,阀芯2密封是个问题,既然与外界气压相同就是联通器,有弹簧作用压强就不会相同,你这应该是通过释压来达到一个压强值,与另一个不相连的容器压强保持一样,保证两个工位供压相同,为什么不串联呢?很远吗?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阀芯2密封是个问题,既然与外界气压相同就是联通器,有弹簧作用压强就不会相同,你这应该是通过 ...

中间那个设备有工艺要求,不能直接串联。

网友:
这个是改进的结构方式,初步判断无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