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大型薄壁圆环可以用什么工艺加工

楼主(2021-04-11):
毕业设计是一个大型薄壁圆环的加工工艺,想问一下可以用什么加工工艺和夹具加工这个零件,有龙门铣 还有2.5米油机立车等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铣

是分段加工还是整个加工完再分开

网友:
车后铣开(线切割割开也行)

网友:
立车加工比较省事,金属去除率很高,加工效率也很高

网友:
重点应该是工装夹具吧

网友:
这个产品不会是简单的铣或车就可以完成,更不会是用一个整体来加工好再分开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解决方法了。先用钢板下料弧段,用夹具夹住弧段用数控铣床加工弧段的两个端面(按照辐线铣好圆弧角度)。然后再讲四个弧段放在胎模上拼成一个圆缝隙里面填充对应间距的 塞板 装夹完成后进行车削和打孔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适合滾完成型加工

网友:
你这个图纸,不是英制的居然一个整数都没有? 孔位置度要求非常高,然后作为基准的圆弧没有公差要求? 这个按你现在加工方案做不了,需要考虑给操作人员留出装夹的位置,然后加工后肯定变形严重,需要考虑是否可以在装配时外力矫正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解决方法了。先用钢板下料弧段,用夹具夹住弧段用数控铣床加工弧段的两个端面(按照辐线铣好圆 ...

那孔 的位置度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