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两个方口连接问题

楼主(2021-04-11):
如图,两个方口连接存在一定角度,SW应该怎么绘制,实际怎么制作?

楼主:
关于SW中两个方口连接问题的请教

如图,两个方口连接存在一定角度,用SW如何实现,实际如何制作?

网友A:
什么地方会用到这样的结构???

sw里直接放样,现实中可能被老师傅喷一顿。

网友B:
在两个相互平行的平面内分别画错开角度的正方形,然后放样抽壳搞定

网友:
对角线折弯连接。

网友C:
如果是工地上板材焊接,楼主这种情况是三角板连接。正如楼上说的,对角线折弯。

网友D:
还有个扭转命令,再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工地上板材焊接,楼主这种情况是三角板连接。正如楼上说的,对角线折弯。

是每个面对角分两个三角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相互平行的平面内分别画错开角度的正方形,然后放样抽壳搞定

我就是这样画的,但是制作不能实现

网友:
感觉像风管,在二维图里绘图比三维要方便些。

网友E:
sw中你可以这么绘制,也可以放样。实际中是正方形直通,然后补三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会用到这样的结构???

sw里直接放样,现实中可能被老师傅喷一顿。

对啊不能光考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扭转命令,再抽壳。

每块板能保证在同一个平面内吗?要不制作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中你可以这么绘制,也可以放样。实际中是正方形直通,然后补三角板。

是这样吗?但是边角对接触不好处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工地上板材焊接,楼主这种情况是三角板连接。正如楼上说的,对角线折弯。

您看一下,是14楼那样吗?边角对接怎么再能更好处理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但是边角对接触不好处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是的,但是我当时的也小,我就没折弯,搞半天对不上。直接三角板补。

网友:
这个要用曲面功能绘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我当时的也小,我就没折弯,搞半天对不上。直接三角板补。

你这边角是怎么处理的?我的怎么都互相干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边角是怎么处理的?我的怎么都互相干涉了

不折弯,直接用板拼啊?你的图折弯了。

网友:
首先看你用什么方法加工,然后判断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