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sw扫描问题

楼主(2021-04-11):
应用的sw扫描功能,用sw自带的螺旋线扫描没问题,用点阵文件导入的xyz曲线绘制的螺旋线扫描出来的会歪斜,但是两个螺旋线单独绘制的话是完全重叠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点阵曲线后,要套合样条曲线。原理不清楚,可能面的法向有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曲线后,要套合样条曲线。原理不清楚,可能面的法向有变化吧。

好像不太行的样子

网友:
这可能是沿导引线的方向不对,没有沿切线法相去扫!

网友:
在选项中选择方向的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