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去半扣方法分享

楼主(2021-04-11):
去半扣,也可以说成扣头,就是把第一牙,车掉一点。也就是去掉第一牙锋利的部分,避免在一些工作场合会产生细小铁削或者划伤密封圈之类的,方法有很多,下面介绍的是直接用螺纹刀加JK退尾的方法做出来的,比较麻烦。错开半个螺距,借刀,终点递加一个螺距,用外圆刀,切刀,螺纹刀都可以。

没有具体公式,可以是慢慢试出来的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A:
我们在铣床上将这半扣铣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铣床上将这半扣铣掉。

车完螺纹直接车掉半扣快,不用耗费换床子装夹的工时

网友C:
我们采用车削中心加工完螺纹,然后用铣刀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完螺纹直接车掉半扣快,不用耗费换床子装夹的工时

也可以车掉。如果批量大,换床子可能效率高。看工艺怎么安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

类似于保温杯上的螺纹,在第一扣做个(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铣床上将这半扣铣掉。

扣头加工很多都是用的加工中心,会涉及到二次上机床,效率会降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完螺纹直接车掉半扣快,不用耗费换床子装夹的工时

减少二次装夹,增加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采用车削中心加工完螺纹,然后用铣刀铣出来。

加工中心铣螺纹也可以,都是根据加工的需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保温杯上的螺纹,在第一扣做个(收头)

车床直接去扣头,效率会高一点,省的二次装夹

网友F:
车制螺纹底径时,直接将头部直径车小一点(计算一下尺寸),然后正常套丝不好吗?

网友(点评):
这样还是有虚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制螺纹底径时,直接将头部直径车小一点(计算一下尺寸),然后正常套丝不好吗?

还是会出现第一扣很锋利的情况

网友:
用快手来解决,到达位置以后立马撤回来。

网友G(2021-09-07):
数控才能干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控才能干这个吧

只能是数控车床或者数控加工中心做扣头

网友H:
加工中心铣螺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中心铣螺纹也可以

加工中心铣螺纹比较费劲,需要增加一次装夹

网友I:
没搞懂怎么用G76去扣头,以前用车床都是直接用切刀把第一课牙或者用外圆刀车钝一点,或者用锉刀直接倒角第一呀或者倒角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搞懂怎么用G76去扣头,以前用车床都是直接用切刀把第一课牙或者用外圆刀车钝一点,或者用锉刀直接倒角第 ...

螺纹收尾角度改为90度,直接退刀,进刀角度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