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公差怎么取

楼主(2021-04-11):
客户一个5.5英寸的(7°,45°)锯齿螺栓,标了3TPI,又在放大图上标了螺距8.5.实物按8.5加工了。这样比3TPI大了0.033.螺纹结合长度11牙,这样螺距累积误差达到0.333.有影响装配的危险。即使间隙大可以装配,也会影响螺纹胶的放松效果吧。
看网上有“螺距公差与牙型半角公差对互换性的影响都可以折算成中径当量,并于中径尺寸偏差形成作用中径。考虑到作用中径的存在,可以不单独规定螺距公差与牙型半角公差,而仅规定一项中经公差,用以控制中径本身尺寸偏差,螺距公差与牙型半角公差的综合影响。”,没有检验量规,这个当量中径怎样计算

网友A:
把中径公差换算到可测量的尺寸要素上。

网友(点评):
实际加工的单一中径、牙型角、螺距都影响到作用中径。单从可以旋合的角度可以按测量轮廓。

网友:
先了解客户的需求,如果是每英寸3个牙,那就不应该按F8.5加工,应该取3位小数F8.467,要更精确就直接用每英寸3个牙来加工。

网友(点评):
客户明确了是每英寸3个牙。再加工时也会按照英寸3个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径公差换算到可测量的尺寸要素上。

 实际加工的单一中径、牙型角、螺距都影响到作用中径。单从可以旋合的角度可以按测量轮廓。但另一方面,螺距误差导致螺纹受力只是某一个牙受力。

网友:
建议按照英制每寸三牙加工

网友:
这个精度要达到几牙才算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