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牙与细牙螺纹区别

楼主(2021-04-12):
问一下螺纹方面的专家高手,粗牙螺纹与细牙螺纹,在公称尺寸一样的前提下,比如M6,单个牙型的形状一样吗?还是粗牙比细牙宽一些?

我自己理解的是牙型一样,只是牙与牙之间的螺距不一样,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粗牙的强度比细牙大?有点解释不通,自相矛盾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的,牙型相同,只是牙和牙之间的距离不同。强度方面:是细牙比粗牙的强度高。

网友B:
牙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C:
牙型一样,螺距和牙大小不同。类似同等外径不同线径的弹簧一样。

网友D:
同样规格,紧固用的话:
粗牙强度高(齿大一点),抗拉好一点
细牙强度稍低(齿小一点),抗拉差一点,且容易滑丝
调节用的话:
一般用细牙(比如很多光学仪器的调节螺丝),调位置精度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牙型相同,只是牙和牙之间的距离不同。强度方面:是细牙比粗牙的强度高。

螺杆强度还是螺牙强度,这得说清楚。

网友:
找实物一比较就明白了。

网友:
找个细牙和粗牙的牙型图,挨个尺寸对一边,不会出错。

网友F:
啊,机械手册螺纹那里是有图形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型一样,螺距和牙大小不同。类似同等外径不同线径的弹簧一样。

牙型一样,牙的大小不一样?你不觉得你说话在自相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规格,紧固用的话:
粗牙强度高(齿大一点),抗拉好一点
细牙强度稍低(齿小一点),抗拉差一点,且 ...

抗拉是什么方向?是沿着螺杆方向受力吗?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牙型相同,只是牙和牙之间的距离不同。强度方面:是细牙比粗牙的强度高。

你的回答有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杆强度还是螺牙强度,这得说清楚。

是的,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的大小也不一样

噢?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cmiw.cn/thread-251124-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机械手册螺纹那里是有图形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能不能帮忙截个图,我的手册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细牙小径大,也就是螺杆最细的地方粗一点,所以螺杆自身的强度高一点。
但是细牙的螺牙尺寸小于粗牙,因此螺牙的强度小于粗牙。
所谓的牙型相同,是说他们都是60度牙型角,没说他们的螺牙大小也一样。
总体来说,要想强度好(连接牢固,承力高),用粗牙。因为细牙如果承大力,螺杆没断前螺牙就已经先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有图吗

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不一样,你可以理解为相似三角形,粗牙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拉是什么方向?是沿着螺杆方向受力吗?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拉断试验:
1. 比如M6的粗牙螺栓 + 粗牙螺母
2. 比如M6的细牙螺栓 + 细牙螺母
螺母厚度一样,2头拉(破坏性试验),拉断(就是牙坏掉了)
粗牙的比细牙要耐拉

网友D:
准确说,是螺母旋入圈数一样(不是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说,是螺母旋入圈数一样(不是厚度)

严谨乎!

网友H:
就是牙型螺旋升角会有些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牙型螺旋升角会有些不同了!

到底是牙型不同,还是螺旋升角不同,还是两个都不同?还是前者相同后者不同?

网友:
强度问题都没说清楚,同一直径和等级,粗牙和细牙。
对单颗牙来说,粗牙强度肯定高于细牙。
对相同旋合长度来说,螺牙强度理论上是一样的,因为中径上牙的厚度相同;对螺栓来说,细牙的承载面积更大。
结论,相同旋合长度下,螺栓强度细牙好于粗牙,螺牙强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