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转化求助

楼主(2021-04-12):
大家好,我这里有大量日本的CAD图纸需要转化(主要是因为日标材料板厚和国标不一样,现在要转化为国内板材厚度),对于零件图修改相对容易,就是对于装配图修改出错率大,而且不容易发现是否有干涉?想请教下有谁知道较好的处理方法吗?谢谢!

网友A:
转化成三维,应用软件的干涉检查。

网友B:
LZ可贴出一张大家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贴出一张大家给看看!

图纸加密的,只能拍照片了,这是一个部套的子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化成三维,应用软件的干涉检查。

按这种方法,简单的300多张图纸,你认为完全转化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使用三维是比较快的

网友:
板厚发生变化,就得照图纸,重新做。

网友:
三维看起来慢,但是稳妥。有时候看似捷径,但却是死路

网友:
CREO7:
1. 直接导入AUTOCAD,用2D布局生成新的文件,修改
2. 用生成的2D布局文件生成3D的零件(建立关联了,2D图纸尺寸变化,3D跟着变)
3. 装配3D零件检查干涉

网友:
最稳妥的是建模,相当于重新设计一遍,或者直接在CAD上修改,考验耐心,检查干涉就要靠你的想象力了。
如果给我干这活我才不会转化,做好标注哪些板厚替代哪些板厚,保证关键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种方法,简单的300多张图纸,你认为完全转化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图纸挺复杂,所以一定要仔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种方法,简单的300多张图纸,你认为完全转化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像你们做的这个设备日本人不用三维吗?

网友:
费神的活,只能一个人按个对。

网友B:
首先LZ要做的事情是否有日方的确认文件!!!!!!!!!! 如果是按LZ所说是材料厚度有差,这个是什么差要分清。如果是标准有别必须和需方沟通确认,要文字的。如果是采购到的是不足尺的材料那每次技术上都要改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LZ要做的事情是否有日方的确认文件!!!!!!!!!! 如果是按LZ所说是材料厚度有差,这个是什么差要分清。如 ...

你分析的很对,这个已经沟通了,比如一些简单的板厚(国内供应商提的建议1.6变1.5,2.3变3,9变10的等),现在就是转化,只能直接在CAD上改了,就是装配修改比较麻烦,自己水平有限,我进公司才4个月,离职的员工以前也没做三维,像社友说的这工作需要耐心,比较费劲,要不是待遇还在自己预期内,早重新找了

网友:
这种分析排错的方法还是在3D数模里面合适!

网友(2021-07-06):
这个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