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怎么标注

楼主(2021-04-12):
顺便想问一下螺纹孔的倒角要怎么标注

网友:
标注?圆角R倒角C

网友:
找个机械制图的标准看看。这个没啥特殊的要求呀。

网友A:
引线标注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线标注C

要标数量吗

网友:
不标数量,让车间工人亲自来问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标数量吗

可以每个倒角都标,同样的倒角也可以标一个前面加个数量

网友:
未注倒角

网友:
整一个剖视图,直接标

网友:
引线标准C形倒角即可!

网友(2021-06-12):
这样的回转形要剖视图的

网友:
倒角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