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子焊件的焊件切割清单

楼主(2021-04-12):
SW生成子焊件后,子焊件的切割清单怎么显示,子焊件生成新零件,切割清单是关联主焊件的,子焊件的各个部件还是显示在切割单里的子焊件下面,出工程图时不显示
那么大家子焊件是怎么出工程图?

网友A:
贴图,我们要求“看图说话”

网友B:
一般组件焊接件是放在一张图里面表达出来,焊接而成的零件对于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都有要求,所以放在一起管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我们要求“看图说话”

那你子焊件功能是怎么用的?貌似想用多实体来代替装配体,功能上很难一致啊,我想要的就是子焊件和单独的零件一样可以出图(包括材料明细表或者焊件切割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组件焊接件是放在一张图里面表达出来,焊接而成的零件对于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都有要求,所以放在一起管 ...

比如一个窗户,窗框和窗相当于两个子焊件,作图时,可能需要表达整个窗户,窗框和窗就需要作为子焊件处理,只显示为窗框和窗,而加工窗框和窗的零件就不需要显示出来,但是窗框和窗又需要单独出图,这时候就需要显示它们内部的零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子焊件功能是怎么用的?貌似想用多实体来代替装配体,功能上很难一致啊,我想要的就是子焊件和单独的 ...

我们的设计流程里,是没有子焊件这样的说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设计流程里,是没有子焊件这样的说法的。

只是想用多实体来代替装配体而已,现在发现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