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螺纹连接后怎样对正

楼主(2021-04-12):
比如在内外螺纹的圆柱面上有需要对正的东西,应该怎样保证这俩零件的对正。是应该先加工外面还是应该先加工螺纹。

比如这种零件  怎样确定外面对正

网友A:
圆柱面上是什么?哪个和哪个要对正?

网友:
上个图吧,不是很明白

网友:
螺纹是连接,不是定位用的吧。。。

网友:
需要定位的东西和螺纹做成分体的,可以看看卡套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面上是什么?哪个和哪个要对正?

我发图片了  看下

网友:
螺纹拧上去后,两端还有位置限制?这估计只能配做打定位销吧。

网友B:
我想到了“骑缝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了“骑缝销”

还有骑缝螺纹

网友:
对接零件旋入螺纹并达到预紧力后在定位加工。

网友:
这玩意应该设计成分体的啊,定位是定位,螺纹锁紧是螺纹锁紧。

又让年轻人供房贷,又想年轻人要2胎……

网友:
形状要与螺纹之间存在个形位公差的关系,然后再保证内外螺纹的同心

网友:
具体的怎么对正不清楚啊!个人理解,如果是密封锥螺纹只能先加工好螺纹,连接好了再做对正标记。如果是非密封柱螺纹的话,可以用定位销的方式定位、限位的。

网友:
最好内外螺纹一次性加工出,二次装夹会降低加工精度。

网友:
先加工螺纹,然后两物件螺纹配合后再加工外面,但是如果不做定位的话,小概率会出现会对不准的情况,因为每次拧螺纹的力不同,会导致最后的位置有轻微差异

网友:
预留螺纹退刀口,拧到合适位置后再后加工定位

网友:
螺纹无法定位,实现不了,弹性变形和磨损,会使角度偏差很大,无法控制。
可在圆周方向增加弹性定位销。也许就是骑缝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