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出现焊接不良问题

楼主(2021-04-12):
库卡机器人配福尼斯焊机,偶尔出现这种焊接不良,突然一道焊缝变细,后面又好了,不同工位都出现了,现场为一条焊接自动化线,接地问题排除了,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焊接大佬们知不知道

网友:
1、软件板卡等控制系统出了问题;
2、光路移动、或者电源、激光发生器、冷却系统等硬件出了问题。
控制变量排查看看

网友:
鸡屎焊,造成的原因很多接触、电流/压、融深、运条速度。
偶尔装配导致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你检查下送丝的问题,如果焊机使用时间长了,送丝轮会磨损,管道会因灰尘堵塞,造成送丝阻力增大,有时焊丝弯曲不一样导致阻力过大,等等。先看机械问题,机械问题全部排除了再看看电气问题。还有就是送丝钢丝管。先把送丝轮松开,看从焊枪中抽焊丝阻力是否大,然后用送丝轮送丝,看从后面拉的话拉力是否够。

网友:
讲真的,除了前面的那个鸡屎焊之外,下面那个焊缝看着是真的舒服。福尼斯的焊机是高端焊机,焊接效果的确是好。应该是脉冲焊接吧。

网友:
我们焊接自动化线采用的是OTC的焊接机器人和otc的焊机,没有出现图中问题,这个问题找焊机厂商咨询一下。

网友:
查一查焊接参数,电流,电压和运焊速度。

网友:
基本就是几方面排查:1、焊丝弯曲   2、送丝管,3送丝轮,4混合器是否稳定

网友(点评):
他这个看起来好像电流也有问题,这个就有点麻烦,之前我有台焊机,焊着焊着就不停送丝,但是也不打火,检查后换块板子就好了。

网友A:
是不是保护气的输送有问题,我感觉其他几天焊着焊着没气的样子。

楼主:
|awolfbee发表于 04-12 21:20讲真的,除了前面的那个鸡屎焊之外,下面那个焊缝看着是真的舒服。福尼斯的焊机是高端焊机,焊接效果的确是好。应该是脉冲焊接吧。
脉冲焊,经常来这么一道缝,都不知道检查哪方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2 22:26查一查焊接参数,电流,电压和运焊速度。
偶尔出现一次,不好一直盯着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护气的输送有问题,我感觉其他几天焊着焊着没气的样子。

如果没有保护气,送丝量还是准的,肯定会一大坨焊渣,这个明显是焊丝送丝量不足,造成断续的焊点

网友(2021-09-10):
1.你这么厚的板,福尼斯的焊机肯定是采用的C+P模式焊接的。2.通过图片可以排除保护气的问题。3.焊机电源缺相会造成类似的焊接质量,但是你这是偶发的,基本可以排除这个可能。4.送丝的可能比较大,如果送丝系统也是用的福尼斯的,把拉丝和送丝马达压轮都换新的,送丝缓冲器也检查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2024-02-02):
检查送丝管路,这是送丝不畅,叫供应商更换成石墨烯的管路就解决了

网友:
我认为应排查机械臂定位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