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是在正面标2-M4

楼主(2021-04-12):
这个孔是在正面标2-M4

网友A:
我是这么标的2-M4

网友:
2-M4  2XM4都行     你这个对称的,标一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标的2-M4

问一下制图的印章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
图纸要显示清楚,并标明2-M4

网友:
2-M4,有定位要求的可以延长中心线。建议从M的中间剖开或者标清虚线

网友:
三维图上标注吗?为什么要在三维图上做标注呢?

网友(点评):
不是在三维图上面标注

网友:
主视图那个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