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链轮该用什么样子的定位可以让他不掉下去啊

楼主(2021-04-12):
ABINZ7U])7$NQA6{DDU)}HX.png 就是这个图上这样摆的,怎么设计都感觉会往地下掉

网友:
张紧做好不会掉

网友:
再给一个方向的视图,看不清结构。

网友:
光有链轮盘,轮毂哪去了?

网友:
如果链条上面有负载的话,参考倍速链结构,在链条下面加支撑

网友A:
链条张紧做好了不会掉,松一点也没事,你看自行车摩托车啥的链条也是松垮垮的

网友:
齿形对的话不会掉的

网友:
图片上没看到连接链轮的轴啊,轴和链轮连接在一起,轴在和驱动连在一起,驱动固定在台子或机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条张紧做好了不会掉,松一点也没事,你看自行车摩托车啥的链条也是松垮垮的

我看楼主问的是链轮会不会掉,不是问链条会不会掉哦

网友:
搜索:链条导轨

网友:
做个有台阶的链轮,用紧顶固定

网友:
链条导轨 或者换同步带

网友:
高分子聚乙烯托板,淘宝搜索下,链条导向槽之类的名字

网友:
|小陶子发表于 04-13 11:07
我看楼主问的是链轮会不会掉,不是问链条会不会掉哦

震惊,竟然是链轮会不会掉

网友:
有那种链条导向槽的,把链条顶住,不会自动下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