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一个夹持小部件的设计

楼主(2021-04-12):
如图,目前打算做T型槽,材料只能是钛材质,不可笨重复杂,追求简单且夹持牢固可靠,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个弹簧垫片

网友(点评):
好的大佬

网友:
玻璃护栏,有些类似的,

网友:
无框玻璃护栏,槽里面有两个块,宁螺丝两个块对向,就把玻璃夹住了

网友(点评):
好的,我看下谢谢

网友:
请图示,如何整体上翘?

网友(点评):
螺丝顶的时候会有个拉紧力从而无法保证与A的平行度,所以是翘的

网友A:
这不是个结构形式问题,而是夹紧力和结构刚性问题。如果整机要求这里没有充裕的空间,必须做精确计算,否则什么结构都有风险。

网友(点评):
我这个要求不高最多承受10KG的力,主要是想不出简单的夹紧结构形式支满足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结构形式问题,而是夹紧力和结构刚性问题。如果整机要求这里没有充裕的空间,必须做精确计算,否则 ...

一个螺丝可能会好点。

网友B:
在3号板上能不能做个导向槽?在2号板被压向左侧时,延导向槽往左运动。2号板厚?

网友(点评):
对,所以想用T型槽

网友(点评):
但要考虑成本,结构不能复杂,空间有限不能太大太笨重

网友(点评):
3号板上做导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3号板上能不能做个导向槽?在2号板被压向左侧时,延导向槽往左运动。2号板厚?

不如在0号面上做导向。

网友(点评):
恩,这个想法可以尝试,增加导柱

楼主:
无框玻璃护栏的形式采用楔块压紧,这种夹紧形式在夹具方面用的较多,但好像不太适用我这个,我这个下面是设备,有很多机构,所以还要考虑安装方便,目前从侧面能使用内六角钣手,空间十分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框玻璃护栏的形式采用楔块压紧,这种夹紧形式在夹具方面用的较多,但好像不太适用我这个,我这个下面是设 ...

拍个你的照片看看,能否交代下材质以及其他尺寸。你只给出了一个厚度尺寸。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侧板厚度,其它的自己发挥,单个板最好不超过60*30*10左右的就可以,3号板最好不超过40长

网友(点评):
侧板为金属材料,要设计的结构为TI材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我想知道你的3和哪个是固定死连接的

网友(点评):
只有2是活动的其它固定

网友:
这个要求,为什么不是1动呢

网友(点评):
1是靠着外壳的地方根本无法使用钣手

网友:
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大佬费心了,感谢我看下

网友(点评):
能否麻烦给讲下大概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C:
后部杠杆伸到前面,1动

网友(点评):
好的,我好好想下大佬的这个方案

网友:
那几个螺丝直接改成气缸顶紧,怎么样?

网友(点评):
要控成本,是大批量,而且客户机器不会给提供气源的,客户那边要求高,只能按人家的现有资源做

网友:
2号板做成拱形,在中间部位用一颗螺丝压紧。
或者就用你发的图中的结构,螺钉末端带一个偏心轮,螺钉转90度,偏心轮就推楔块将玻璃压紧。

网友:
四杆和偏心轮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部杠杆伸到前面,1动

工件被你向左搓动,顶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件被你向左搓动,顶弯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