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度翻转机构求助

楼主(2021-04-12):
我想通过中间伸出杆上的两个相距20mm圆柱
沿着不同的运动轨迹运动

实现伸出杆180度的转动
但是当圆柱运动到V型凹槽处的时候
两个如图所示的地方卡死怎么解决
请老师们指教
感激不尽

翻转面

翻转面

直线运动面

直线运动面

伸出杆初始位置

伸出杆初始位置

卡死位置

卡死位置

网友:
用齿轮齿条,或旋转缸,或直接用电机。不要用这种不现实的机构。

网友(点评):
让他试试 加工一套出来 这样他就可以不会多想

网友:
平面内,杆件在运动的每一个瞬间,有两个自由度,在你的这个卡死点,为了简化,你可以将直线运动暂时锁定,则杆件是绕某点的一个旋转,你找见这个旋转点(最舒服的)和旋转方向(你期望的),然后看两个滚子的运动趋势或微量轨迹,就会发现问题在哪里了,然后看看有没有优化的可能。
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设想,即使否定,也要有充分的理由。

网友:
以其中一个轮子为圆心  找另一个轮子的路径

网友:
lz应该交代一下,作动源,速度,负载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4-13 10:27平面内,杆件在运动的每一个瞬间,有两个自由度,在你的这个卡死点,为了简化,你可以将直线运动暂时锁定,则杆件是绕某点的一个旋转,你找见这个旋转点(最舒服的)和旋转方向(你期望的),然后看两个滚子的运动趋势或微量轨迹,就会发现问题在哪里了,然后看看有没有优化的可能。

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设想,即使否定,也要有充分的理由。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您

楼主:
|cool44发表于 04-13 06:08用齿轮齿条,或旋转缸,或直接用电机。不要用这种不现实的机构。
这种结构是一名越南设计师设计的,我是感兴趣想模拟一下

楼主:
|非标机械设计奔小跑发表于 04-13 10:35以其中一个轮子为圆心  找另一个轮子的路径
感谢您的点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是一名越南设计师设计的,我是感兴趣想模拟一下

那个是越南博士,退休了

网友:
被你误导了。是用一个销轴在这个V型槽里面滑动,另一个销轴用动力推动。比如气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