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厕所手扭式延时冲水阀的工作原理?我想学习修理 旋钮式延时冲洗阀

楼主(2021-04-12):
请问各位老师:   厕所用的  手扭式延时冲水阀(角式便池冲水阀) 、(旋钮式延时冲洗阀)  的工作原理,我想学习如何修理

我的理解:延时冲水阀应手转动旋钮时,出水口快速打开,大量出水;然后,慢慢地自动复位,关闭出水口

别人家延时阀坏了,请我帮忙换一个新的延时阀,我把新的延时阀装上后,发现 延时阀关闭时,大便池仍有水在流,说明新的延时阀有漏水的问题。
我想学习延时阀工作原理的: 手扭 延时阀内部有一条 类似锯条拉出的 1条缝,这条缝起什么作用???是否相当于  手扳 延时冲洗阀的阀芯的这1个小孔?
acfun视频网站 https://www.acfun.cn/v/ac21460639 有一个视频“拆解延时冲水阀,延时机构设计狗巧妙”,这个视频的1分38秒,说 手扳延时冲洗阀的阀芯有1个小孔

②哪是延时阀内部的延时腔?

③延时阀阀芯 的中间轴 可以 用手往外拔动,但中间轴 取不出来(感觉中间轴内有弹簧)。中间轴 往下压则压不动。
这个中间轴 如何才能取出来?

④为什么延时阀下部的结构与上部不一样?
延时阀下部此处开有2条槽,此处是出水口,开槽的话,水不是会从此处流出来吗?但我也观察了,没有水从这2条槽口流出,为什么会这样呢?
此处开2条槽 肯定有作用!要不然,可以省略这个开槽的部分,那么 延时阀下部的结构与上部就一样了
  这2条槽是不是 防虹吸装置???
我在淘宝搜“延时阀”搜到 :HCG和成卫浴 蹲坑脚踏式冲洗阀CF637CT蹲便延时冲水阀铜CF637NT,看这个商品介绍中图片,手扳延时冲洗阀 下部有一个防虹吸装置

百度文库搜“冲洗阀”,有1个16页的PPT文档,百度上传的作者名是:shenlan8828 ,这篇文章是:中宇卫浴/培训科  编写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管理员 加分!

网友:
手往外拔,拔不出来可能是内腔有长期积的水垢。延时阀关闭时还有水在流动,说明,阀芯没有弹回去,里面的弹簧弹力软。

网友:
太短了不想看

网友:
这种旋钮式和按钮式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2022-09-15):
四通冲洗阀原理:
1.向内按按钮,推动活动芯杆组件,延时水腔的水从活动芯和芯杆中的(单向阀)间隙排出,延时腔内无水,整套活动组件推到延时水腔。管路中的水通过阀体出水口流出,达到冲洗目的。
2.当放开按钮,按钮与推杆复位,推杆和活动芯中间隙(单向阀功能)关闭。延时腔排出的水,在按钮弹簧压力作用下,通过阀体延时槽缓慢注入到延时腔,活动芯组件,向密封隔墙端面运动,3~10秒范围内,自动延时关闭。
3.通过按压按钮大面积快速排水,松开按钮小面积注水的时间差来达到延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