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如何摘取图纸的问题

楼主(2021-04-13):
是这样的,每个非标部件我都在一张工程图中体现了,包含这个部件上的每个零部件也都在这张工程图中,现在我想有什么办法把每个部件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零件的视图单独摘取出来放到一个新的工程图中?并且保证原来的工程图纸中不变。不知我的问题描述清楚没有。因为每个部件结构简单,上面的每个零件只需要一个视图就可以表达清楚。

网友:
这是个多实体零件文件吗

网友:
选中视图,Ctrl+C
在新的工程图中 Ctrl+V

网友:
CAD可还行?

网友A:
3楼说的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正解

3楼根本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楼主说的很清楚,零件的一部分拿出来标注,你拷贝复制个什么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根本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楼主说的很清楚,零件的一部分拿出来标注,你拷贝复制个什么劲

隐藏部分零件或者实体很难吗?右键-属性,菜单都给做好了的。。。

反而是复制黏贴没有右键菜单,一般人想不到

网友: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转到CAD,就随便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到CAD,就随便移动

求教:SW的工程图怎么转到CAD编辑?

网友:
插入新图纸

网友:
不行对投几个视图来,从而显示多个角度。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在绘制完所有部件图以后,想从部件图中把某一些零件图(如法兰等小零件)单独集中放到一张图纸上,以方便外协或者自己生产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在绘制完所有部件图以后,想从部件图中把某一些零件图(如法兰等小零件)单 ...

工程图界面下通过点击红圈处插入其他零件
可以一张工程图多个零件
不过标注还要自己添加一遍

网友(2021-06-12):
不按套路出牌呀????

网友:
学习中,感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