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类钻头的可行性

楼主(2021-04-13):
我想用这种钻头安装到全自动打孔攻丝机上,主要是想一次性开几个孔,顺便攻丝也干掉,但是不清楚这类钻头寿命多久,工件主要是铝件。过程中要不要加皂化液水冷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问厂家呀

网友:
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
lz要交代你的板厚,M几,通孔盲孔,速度;

攻铝的话,冷却不是问题,问题是铝屑。

网友:
皂化液水冷

你应该考虑的是攻丝油

网友(点评):
好像是的,应该考虑攻丝的问题

网友:
从刀具外形来看,排削是个难题

网友:
铝屑会粘在刀上的排屑槽里

网友A:
加必须要加,铝材质的铝削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必须要加,铝材质的铝削还是比较多的!

您的意思是,钻孔和攻丝还是要分开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