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在sw装配体中的问题

楼主(2021-04-13):
1618285259(1).jpg 请问下有什么配合方式可以让螺纹配合在一起吗,我一直都是一点点的转动找感觉合适的地方。总感觉这样很麻烦。

网友:
画螺纹的螺旋线所在的基准面 起始角度这些设定一下 然后配合的时候设定基准面重合 中心距设定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点面或者点线或者线线或者线面或者面面重合配合,然后选择机械配合中的螺旋配合,再把上一部的重合配合压缩。

网友A:
配合/机械配合中的螺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机械配合中的螺旋配合

螺旋我也看见了 但是我不太明白怎样使用

网友:
先配合找到位置,然后再删除配合

网友:
轴心线同轴以后再小面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