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压切刀相关知识

楼主(2021-04-13):
如图片所示,上刀带刃口,下刀不带,上刀主动旋转。本结构主要用于切铝塑复合膜,板蓝根颗粒那种小袋就是铝塑复合膜。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上刀与下刀选何种材质,第二上刀与下刀硬度分别控制在多少合适。

网友:
上刀440C不锈钢,硬度65,下轮高强度聚氨酯,邵氏硬度95。我胡诹,你就随便一听。

网友:
有一点,你切的这膜通常用在药品包装,切刀砧轮材料的选择考虑是否符合GMP的要求。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4-13 13:06有一点,你切的这膜通常用在药品包装,切刀砧轮材料的选择考虑是否符合GMP的要求。
嗯,不直接与药品接触,没事。

网友A:
上刀合金钢,下刀用45钢调制处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刀合金钢,下刀用45钢调制处理即可

上刀是指有刃的硬切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直接与药品接触,没事。

注意:不直接与药品接触的包装也有大概分类
1. 药品颗粒状无保护(类似板蓝根颗粒),高风险
2. 药品有保护(类似胶囊),低风险
供参考,药品行业要求比较多的

楼主:
|a32916发表于 04-13 14:02
上刀是指有刃的硬切刀具

您之前遇到过相似案例么?我之前用45号试来的,但是没调质。失败了

网友:
上下刀不能用相同的材质,上刀用硬质合金刀,开刃后,下刀用45号钢,调至硬度即可。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4-13 17:49上下刀不能用相同的材质,上刀用硬质合金刀,开刃后,下刀用45号钢,调至硬度即可。
45号调质硬度低不低,我之前测量的我家采购价45号调质硬度才hrc30以下

楼主:
|a32916发表于 04-13 14:02
上刀是指有刃的硬切刀具

大佬能在具体说说45号调质硬度控制在多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之前遇到过相似案例么?我之前用45号试来的,但是没调质。失败了

感应淬火能达到很高硬度,这种结构我做的多了去了,刀斗差不多就没出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