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除到拔模面形成两个面如何解决

楼主(2021-04-13):
先拔模再切除就蓝色面有两个面,如果先切除再拔模会提示修复,结果也是形成两个面。

楼主:
蓝色面是拔模后凸台的面

网友:
看着有点懵,为啥不直接选成型到面呢?

网友:
切除前,先把拔模的零件给切割成两块,再对需要切除的零件进行处理。

楼主:
我今天的问题描述错误了,由于没有原图形文件,我是临时画了这个简单的实体来描述问题,原图形文件比这个复杂得多,凸台上面一圈还倒了圆角.刚我把圆倒角删除,把拔模面删除,从蓝色那面为基准画草图向外切除,再拉伸,然后拔模,结果可以了,只形成一面.我想可能之前到了圆角导致太过复杂,featureXpert无法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