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ulation材料表颜色问题

楼主(2021-04-13):
请教软件大神一个关于simulation应用材料方面的问题,如图所示,红色、蓝色、黑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自己去百度

网友B:
这跟软件没什么关系,百度自行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百度

我不是说字面意思,我是说在软件里显示的颜色不一样?分为三类,为什么会有颜色区分呢?颜色区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软件没什么关系,百度自行解决吧

我不是说字面意思,我是说在软件里显示的颜色不一样?分为三类,为什么会有颜色区分呢?颜色区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字面意思,我是说在软件里显示的颜色不一样?分为三类,为什么会有颜色区分呢?颜色区别代表什么 ...

是不是软件设置了不同颜色,颜色与结构分析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软件设置了不同颜色,颜色与结构分析没有什么关系。

肯定有关系的,我猜测是带颜色的影响分析结果,不带颜色的与分析结果无关,但是蓝色和红色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

网友D:
各有各的作用的,材料属性里面都有它独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有各的作用的,材料属性里面都有它独特的作用!

网友B:
可能表示的是【链接参数】和【温度相关】,我的simulation插件挂了,看不到具体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表示的是【链接参数】和【温度相关】,我的simulation插件挂了,看不到具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