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尺寸零件,过盈安装,方法大比拼

楼主(2021-04-13):
如图所示,两个较小零件装配,配合尺寸和材料已给,过盈配合。请各位赐教此类件使用如何装配方法比较高效。

网友:
能加热不

网友A:
流水线,工装,直接压机走起

网友:
1.冷轴
2.热孔
3.敲

网友:
用液氮冷装或者用红外探头加热热装。第二种可能容易些,不用买液氮。

网友:
油煮,火烤,

网友(点评):
大侠烹饪专业

网友:
还有液氮冷却

网友:
冷装,热装,压力机直接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装

大力出奇迹

网友(点评):
过盈量不大

网友:
手工压机压装作业,做个工艺压套,让受力面在10那里。

网友:
装完后抗扭要求是多少?

网友:
压装走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流水线,工装,直接压机走起

感觉 C1 R1  有点不妥
压装靠谱

网友:
数量,速度?

网友:
压φ10台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 C1 R1  有点不妥
压装靠谱

如何改进?

网友:
放在液压机上面,直接给它压进去!

网友:
先顶后看,经验翻番

网友(2024-04-24):
压装最经济

网友(2024-09-04):
不是批量的就涂点润滑油开始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