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再当前视角建一个面

楼主(2021-04-13):
sw怎么再当前视角建一个平面

网友:
建面需要有参考点、线、面都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先得有个面,才能有一个准确的视角

楼主:
我还以为可以在当前的视角创建面

网友:
当前视角有无数个平面,需要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可以在当前的视角创建面

当前视角是个空间,而基准面是个面,你这话前后矛盾

网友:
画一条草图直线,通过端点,垂直直线建基准面。通过直线控制基准面

网友:
概念不清 还会以为软件无能 其实是人的问题

网友:
做一个球,在当前视角的球面上画3D草图,点一个正视于当前视角的点。然后以点和球面为参考创建当前视角的基准面。即当前视角垂直于面。

网友:
好多大神啊!叹为观止!
本帅对楼主问题的理解是生成一个平行于屏幕的基准面……

网友(点评):
哈哈,那些大神其实都知道,但是为了显得自己专业,所以就要展示一下。这是专属于机械大神们的骄傲

网友(点评):
emm 这才是正确答案吗

网友:
画空间三点确定一个基准面。

网友:
新建基准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