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耐高温不变色材料,加热后不影响打标内容?

楼主(2021-04-13):
各位大牛,请问有没有什么材料,或者经过涂层处理后,可以在400多度保温24小时后不变色。
我们是考虑在加热保温前,激光打标识别。保温24小时后,标识内容能清晰可见。现在我们试了很多钢板或者铝板都不行,变色。喷漆的话,漆也掉了,识别不清晰

网友:
陶瓷类的

网友:
特氟龙涂层

网友:
有些玻璃油墨需要加热500以上才能跟玻璃牢固结合

网友:
镍铬合金类,400度绝对光亮如新

网友:
我知道的耐高温材料:
高温合金:常用来做发动机材料;
陶瓷材料:氮化硅,氧化铝等,可用来做点火器

至于400度下是否变色,没研究过,可以调查一下。。。

网友:
找都是可以找的到的,就是时间问题,只要是楼主能找到专门的供应商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