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求助

楼主(2021-04-13):
大家好,我这有一个机构,右边圆盘直径20mm,左边的立柱长度不限,但是上下要有4mm的位移,圆盘和立柱相距20mm左右,现在想通过旋转右边的圆盘来实现左边立柱上下移动4mm的机构。 丝杆不用,这东西可能就用个几次就要更换新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发出来。谢谢

网友A:
1、一对锥齿轮+齿轮齿条
2、螺纹+导向螺纹套
3、槽轮
4、定滑轮+钢丝+线轴+弹簧
……
n、反正用不了几次,拿小千斤顶抬一下算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对锥齿轮+齿轮齿条
2、螺纹+导向螺纹套
3、槽轮

网友B:
圆柱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柱凸轮

同意凸轮!

网友:
丝杠那么弱吗?数控机床的传动都用的。

网友:
端面凸轮可能比较简单吧,材料用尼龙,成本也不会高。

网友:
用一个丝杠配一个气缸,实现两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