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垫打1mm孔怎么操作方便?

楼主(2021-04-13):
现在公司做贴胶条的设备,需要用铝件做吸盘,上边钻了很多1mm的孔,为了贴合胶条压力均匀和保护产品,需要在上边垫2-3mm的硅胶垫或者泡棉胶,因为是真空吸附胶条完成贴合,硅胶或者泡棉上也要打相同的孔,现在是人工用毛细管(中空的)从吸盘已经打好的孔中穿过扎在硅胶上扎孔,效率太低,哪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么?之前也用过针加热烫孔,效果不好,钻头钻孔也会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办!

网友B:
试试硅胶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硅胶开模

量不大,一样一件,不值当

网友:
毛细管慢慢敲呗,没见过啥好方法

网友:
激光可以吗!?
用激光传感器测出孔位置,然后用功率10W的激光打孔。

网友:
多少件?胶垫有多长?找个仪表机床加工小微孔。我们最近也加工不少1mm以下的孔。不过仪表机床不好找。

网友:
试试激光,皮革都可以激光打孔!

网友:
做个简易冲模,一次打一排

网友:
模切刀模又不贵,几十块钱。嗯,好像模切搞不定

网友:
做个刀模,可以把胶皮的外形与孔一起压切出来的  很方便

网友C:
我以前整过类似的,做个刀模冲切就可以,那时一个孔直径0.8mm,能冲的很漂亮,不会收缩。

网友:
pcb钻孔机不知道能否一试,钻完可能会缩孔,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用铳子铳出来就可以。

网友:
小批量可用打孔钳试试看。

网友:
有那种专制的吸盘,那种铁制的吸盘,上面有很多小孔的,可以来吸产品。

网友:
雕刻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整过类似的,做个刀模冲切就可以,那时一个孔直径0.8mm,能冲的很漂亮,不会收缩。

正解

网友:
会回缩,那就打大点。

网友D:
之前在老外的设备上用到过一种透气海绵,用于吸附产品,不用打孔,但多年来没找到供应商,LZ可以找找看。
也可以试试,在铝件的孔里插入1mm的针,凸出2mm,下面做个型腔,注入硅胶,固化后把针拔出来就成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在老外的设备上用到过一种透气海绵,用于吸附产品,不用打孔,但多年来没找到供应商,LZ可以找找看。
...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谢谢了

网友:
|xinshiji666发表于 04-17 10:29之前在老外的设备上用到过一种透气海绵,用于吸附产品,不用打孔,但多年来没找到供应商,LZ可以找找看。

也可以试试,在铝件的孔里插入1mm的针,凸出2mm,下面做个型腔,注入硅胶,固化后把针拔出来就成型了。

正解,可以使用海绵吸盘,德国施迈茨有这种产品

楼主(2021-06-15):
引用 网友D:
之前在老外的设备上用到过一种透气海绵,用于吸附产品,不用打孔,但多年来没找到供应商,LZ可以找找看。
...

正在沟通,我朋友介绍了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施迈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谢谢了

通气的海绵好弄,给我联系方式,我给你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气的海绵好弄,给我联系方式,我给你样品。

18164443599

网友(2021-08-02):
水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