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35)—O型圈燕尾沟槽

楼主(2021-04-13):
    遇到个真空箱,前门开启,常规O型圈密封,想来想去这里相较矩形沟槽还是燕尾沟槽优势明显。

    图有了就是加工不太好加工,用成型刀也是进、出刀工艺上不好处理,槽比较小成型刀具也是不太好找。

    附:O型圈用梯形槽三种型式。

网友A:
成型刀加工,进出刀位置铣个工艺孔,也方便O型圈更换。单边燕尾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加工,进出刀位置铣个工艺孔,也方便O型圈更换。单边燕尾刀

这个方法可以啊,方便中途退刀,本身燕尾槽就是为了防止密封圈脱出用的

网友:
燕尾槽的刀挺多的啊,上下刀也就槽上多两个圆而已。

网友:
你这个密封单边起效即可,如果是怕圈会掉,可以考虑只在内侧做燕尾,外侧壁垂直,这样的话可以直刀开槽,再用燕尾刀修内壁。这样做对槽和圈的尺寸要求比较高,否则密封效果会打折扣,预算许可的话,也可以用高分子材料的楔形嵌条把外壁空隙填满。总之办法是有的,看你怎么权衡。

网友:
减材制造走不通用增材制造啊。。。。。

网友:
从动静上讲,门动而柜静,槽可开门上,也可开柜体上。开门上易掉,开柜体上就好些。
从分合上讲,燕尾槽一刀难成,可分成多刀。或者像楼上讲的,矩形槽+楔形挡圈=燕尾。
从开闭上讲,密封圈受外压,只要内部凸台即可,外围可一扫光,这样就是单面燕尾,是否较易。

网友:
这个O型圈槽可以放在炉体上面

网友B:
平板上用O型圈密封的案例,燕尾槽和矩形槽都用过,燕尾槽能保证O圈不容易掉出来,但是燕尾槽不好加工且加工面的粗糙度不好控制;矩形槽容易加工,但是O型圈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掉,最终采用了矩形槽+多点凸台的方式,这种方式加工难度相对较低,且凸台点处可以卡住O圈不掉落出来。结构如图

网友:
O型圈的位置应设计在炉体上,在加胶封。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2023-04-04):
现在这个柜体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上用O型圈密封的案例,燕尾槽和矩形槽都用过,燕尾槽能保证O圈不容易掉出来,但是燕尾槽不好加工且加工 ...

请教下,这个凸点尺寸有相关标准可以查吗,还是只能靠经验

网友(2024-01-06):
引用 网友B:
平板上用O型圈密封的案例,燕尾槽和矩形槽都用过,燕尾槽能保证O圈不容易掉出来,但是燕尾槽不好加工且加工 ...

大神,凸台与O型圈配合尺寸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上用O型圈密封的案例,燕尾槽和矩形槽都用过,燕尾槽能保证O圈不容易掉出来,但是燕尾槽不好加工且加工 ...

学到了

网友(2024-12-24):
大神,请教SOLIDWORKS怎么样在矩形上绘制燕尾槽?我的是长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上用O型圈密封的案例,燕尾槽和矩形槽都用过,燕尾槽能保证O圈不容易掉出来,但是燕尾槽不好加工且加工 ...

可以,学到了

网友:
老画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