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挡板实现抬起和放下

楼主(2021-04-14):
如图所示的机构,我要如何实现图中挡板快速围绕轴进行旋转运动来实现抬起和放下?

网友:
图中不是结构吗

网友:
旋转缸、电机驱动、气缸抬升等等都应该可以

网友:
图中不是现成的机构嘛,轴右端是驱动电机吗?

网友:
就你现在的空间和结构,用普通气缸做拉伸最合适。

网友:
图中估计是手动。右侧是限位开关,不合上挡板不开机。

网友(点评):
没错,图中是手动

网友:
搞一个气缸

网友:
摇臂穿轴后固定住,气缸推拉摇臂,轴随之旋转,挡板就随之竖起倒下。

网友:
输送带动力滚筒加刹车,旋转气缸,步进电机,旋转电磁铁,推拉气缸加杠杆,推拉气缸加齿轮齿条,

网友A:
这种有很多办法,首先是气缸,然后是电机,甚至你可以在顶上做个葫芦,这取决于你现场安装空间,以及这个挡板所受到的力,还有就是挡板旋转速度。我之前遇到过别人做的一个,用电机,然后换成气缸的。最后定型还不知道是啥的。就是因为受力大,安装空间不够,改来改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很多办法,首先是气缸,然后是电机,甚至你可以在顶上做个葫芦,这取决于你现场安装空间,以及这个挡 ...

光用两个旋转气缸转动那根轴可以实现挡板的抬起与下落么?我担心旋转气缸的扭矩不够

网友:
抬起和放下什么意思??
绕轴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