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olbox里生成的标准件轴承,改名后插入装配图,零件自己又改回去了。

楼主(2021-04-14):
在toolbox里生成一个轴承,名为rolling bearings 51122 GB301-1995,把文件改名另存为轴承51122,然后在装配体中插入改名后的零件,结果会默认又变成rolling…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注:使用替换零部件这个办法不好使。

网友A:
   选项里钩取消。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用了一个标准件改动之后另存  再次打开后又给我还原了。。。  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sw自带一个插件:sldsetdocprop
详情找百度。

网友:
因为软件还是找到Toolbox安装目录下了。。。

老老实实用今日制造下单个零件,随便改

网友:
这个可以从设置选项里改的。

网友:
调入toolbox的数模时,没有选项可以设定吗?

网友:
这与设置选项无关,只要把另存的标准件属性修改一下它就不会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钩取消。

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