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solidworks这个东西不显示出来,挡住我了

楼主(2021-04-14):
怎么让solidworks这个东西不显示出来,挡住我了, C: s+ l  W8 U6 u! r

网友:
是一种帮助、提示吧,留着吧,有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
在设置选项里去挨个翻翻看有没有吧。

网友:
手动勾选去掉那个钩

网友: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有用的,尽量留着

网友:
默认功能,遮挡应该是因为显示分辨率不是100%

网友:
鼠标移开不就消失了吗...

网友:
鼠标移开不就消失了

网友:
鼠标移开

网友:
点X号关闭就行了啊,

网友(2021-06-11):
留着吧,有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
你是初学者吧,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鼠标移开,窗口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