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标准适用范围

楼主(2021-04-14):
冷拔异形钢管 GB/T 3094-2012、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GB/T 6728-2017、建筑结构用冷弯矩形钢管 JG/T 178-2015
这三个矩形管适用范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前两个有啥用啥吧,等待大佬科普

网友:
从材质适用范围,力学性能和你项目的具体要求去选择。同时要考虑经济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4 18:57从材质适用范围,力学性能和你项目的具体要求去选择。同时要考虑经济性。
材质一样,尺寸也一样,选哪个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一样,尺寸也一样,选哪个标准?

选哪个都可以。或者看你所在行业经常用哪个标准的,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标准

网友:
首先GB/T和JG/T这两个层次就不一样最起码适用面不同至于3094-2012、 6728-2017那你自己得去研究国标了。

网友:
钢管的密封性效果不同。。

网友A:
已经有了标准号,自己好好把标准读一读,做个笔记,把相同点,不同点列张表,之后再来论坛,就不是傻傻地提问,而是指点江山了,岂不快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了标准号,自己好好把标准读一读,做个笔记,把相同点,不同点列张表,之后再来论坛,就不是傻傻地提 ...

6728标准:
边长80,最大壁厚5
边长100,最大壁厚6
边长120,最大壁厚8
边长140,最大壁厚8
3094标准:
边长80,最大壁厚8
边长100,最大壁厚10
边长120,最大壁厚12
边长140,最大壁厚12

178标准:没有边长小于100的规格,
边长100,最大壁厚10
边长120,最大壁厚12
边长140,最大壁厚12

现需要的规格:80×10、100×10、120×10、140×12
满足这个的只能选择3091或178的,6728标准太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728标准:
边长80,最大壁厚5
边长100,最大壁厚6

冷轧管的制造工艺与另外两种不一样,精度相对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
建筑用的是针对建筑用材的特点提出本行业关注的技术要求。
结构用是焊接矩形管最一般的技术要求。
标准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尺寸规格表。
如果你的应用对象不在建筑行业,有必要审查一下用这个标准是否能够涵盖你的需求,否则,虽然尺寸够用,材质、材料等级等也有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管的制造工艺与另外两种不一样,精度相对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
建筑用的是针对建筑用材的特点提出 ...

小行业领域,规范没有明确的写这方面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行业领域,规范没有明确的写这方面内容

比较。看懂字面上没有的“言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