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电主轴加工能力探讨

楼主(2021-04-14):
目前手上有1个案例,需要对产品进行加工,目前初步考虑使用机器人+电主轴+视觉的方案。

因为这个没有实践过,有几个问题想向有经验的请教一下:
1:这种应用应该只能用于位置精度不太高的孔,我认为精度±0.1mm的可能有希望能达到,但是有一定风险,是否有做过类似案例的能指教一下加工精度?
2:目前需要先扩孔,然后钻底孔,再攻丝,允许有一定的容错,是否有人做过攻丝的案例?
3:电主轴厂家可以自荐。

网友:
电主轴攻丝应该不行吧,电主轴速度高,20000转标配,攻丝低转速没有扭力

网友:
±0.1的精度是可以保证的,电主轴的扭矩要确认是否可以攻丝,很重要的,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这个精度的,机器人嘛着怕是做不出来。
可以考虑用高精度转台,配合治具,产品环形旋转,各工位电缸垂直下降做孔。

网友A:
机器人加电主轴也就选择ER接头的动力头,可换刀的动力头太重不合适,ER的换刀还需要人工手动也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加电主轴也就选择ER接头的动力头,可换刀的动力头太重不合适,ER的换刀还需要人工手动也不好操作

换刀应该不是问题吧,换刀有标准解决方案。

网友:
机器人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