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构型和配置能满足0.005°的旋转精度

楼主(2021-04-14):
如图所示。请教:什么样子的配置(比如什么类型及品0.牌的电机、减速机、编码器)能满足0.005°的旋转精度?

网友:
你搜索Galaxie 零背隙减速机看看

网友:
我来和你解释一下,0.005°是什么概念
优秀的高精密的行星减速机,单段背隙可以做到1弧分,也就是0.017°
你如果用谐波减速机,做不到1r/秒
所以,你只剩下一个选择,伺服电机直连了。
而市场主流的伺服电机的机械精度为1/1024每圈,360/1024=0.3516°
恭喜你,0.005度的精度,从机械层面上看,是无解的。

网友(点评):
可以的,想想机械手表吧。

网友:
预算够的话,可以试试这个DD马达,型号根据负载自行核算,图里那个红框不是我圈出来的

网友:
光靠纯机械结构上来实现确实有点困难,楼主可以考虑在负载输出端加个17位的绝对编码器,构成全闭环,通过控制实现所需精度要求;

网友:
同4楼。用DD马达可轻松达到此精度。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搞定,DD马达更好了

网友:
还有一种  旋转式音圈电机  也属于伺服电机  精度更高   卫星也使用此技术

网友:
伺服加编码这个完全可以。

网友:
这个是钱的问题,好多钱

网友:
三菱的伺服电机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
应该是光电甚至光谱级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补充一点:钱不是问题,精度优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补充一点:钱不是问题,精度优先。

伺服电机直连理论上可以,就是怕停不稳,要算一下惯量比

网友:
8kg的负载,伺服直连预计惯量比太大,不行。
直连编码器的分辨率需要大于:360/0.005=72000,
17位伺服电机:131072/72000=1.82,
23位伺服电机:8388608/72000=116.5,
所以,23位伺服电机+谐波减速机(减速比小于116.5),不需要外部直连编码器

网友:
其实,这个对刚性要求不高吧?
刚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同步带做减速机,同步带能够做到几乎没有背隙。

网友:
阿基米德的翘地球原理,杠杆法能否把精度转换出来

网友A:
到底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你这上面写的重复定位精度0.005,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加个编码器或圆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你这上面写的重复定位精度0.005,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是重复定位精度。而且,最好是直流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