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钣金焊缝

楼主(2021-04-14):
求教高手:SW中我用一个拉伸实体,两次“转换到钣金”,形成为两件可展平的钣金,分别为蓝色部分和红色部分,黄线是焊缝,但是焊缝处材料是有重叠的,模型中怎么处理焊缝,使其符合实际。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

切除当然可以,但我这手段有些太原始,我觉得SW钣金里应该有专门的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除当然可以,但我这手段有些太原始,我觉得SW钣金里应该有专门的命令。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钣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钣金做?

形状老是改来改去,我希望尺寸的修改只在最初的那个拉伸实体上进行。

网友(点评):
如果过没有专门的命令,我就采用你说的办法,也不错。谢谢啦!

网友C:
边角-闭合角

网友D:
最好还是用钣金特征直接画,有专门的边角处理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角-闭合角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用钣金特征直接画,有专门的边角处理命令

谢谢!钣金做的少,建模习惯不好。听取你的意见,以后改正。

网友:
天堂有路你不走 怪谁

网友:
闭合角。

不建议模型转钣金,容易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形状老是改来改去,我希望尺寸的修改只在最初的那个拉伸实体上进行。

先用实体拉伸做模拟   等各个尺寸确定以后    再用钣金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实体拉伸做模拟   等各个尺寸确定以后    再用钣金做一个

好方法。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刚才忽然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二次实体转钣金的时候,板厚偏向另外一侧,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焊缝的模型可以考虑在软件焊接模块下造出来。。